爱默生TD1000A无输出电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3-16):
各位大师:

            小弟有一台爱默生TD1000A-4T0022G变频器,可以运行,但我量了一下输出,竟然无电压。频率运行到50HZ也还是无输出电压,但没有报警。我测了下模块也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A:
驱动板有问题!

你可以直接联系联保,如果没有过哦保的话!以前遇到过!

网友B:
驱动和模块的问题!运行的时候测量下P-U/V/W   N-U/V/W  之间的直流电压

网友C:
估计是驱动的问题,因为你的操作面板有显示,直流母线应该没问题。模块正常的话估计就你的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D:
这个机器太老了,应该是驱动板问题,好好查查,不行的话和我联系QQ39273391

网友E:
驱动脉冲给上了?查一下,要是没有顺这排线往主板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