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显示initial PLC Status Area Fail!!!

楼主(2009-03-16):
HMI上电后显示带“initial PLC Status Area Fail!!!”的对话框是怎么回事啊?

点击OK按钮后下载的按钮可以用。

网友A:
初始化PLC系统状态区失败!一般是由于HMI没有和PLC通讯上。检查一下通讯设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PLC系统状态区失败!一般是由于HMI没有和PLC通讯上。检查一下通讯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