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急急急。。。。2台280KW变频器前后损坏模块!求教...

楼主(2009-03-16):
本公司2台富士P11S系列变频器,280KW,用在机械负载,非水泵。风机,电机功率245KW。

这几天,一前一后损坏。故障报警均为“为FUS,DC直流侧故障”

请问下各位有没有好的查故障原因的建议,今天查了下电机对地,电机绕组,电源进线均未发现任何其他问题。。。

请各位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A:
南京刚能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富士变频器代理商   变频器维修中心    请致电,025---86648642.    13951657363

网友B:
查查里面的保险有没有坏,还有接触器

网友C:
FUS,DC   确实是熔断器故障。你可以拆开来测量一下熔断器有没有损坏。如果坏了,模块基本也就完了!

网友D:
两个变频。带的同一个马达吗? 还是不同的负载??

网友E:
确定是两个直流熔断器烧坏,断电量一下模块是否完好,更换熔断器即可

网友F:
没遇到过 大囧~~~

网友G:
直接换熔断器风险太大,断开负载,在直流端加个假负载,看看输出正常不,然后带个小电机看看,直接带大负载炸机的风险比较大。有时候保险坏是因为瞬间电流大引起,可能其他地方没损坏也不一定,建议找个专业点的维修人员来解决。

网友H:
7楼所言极是。

我们也处理过十多台富士220KW-280KW变频器的熔断器故障案例,多数情况下逆变模块同时损坏,也有几例仅仅损坏熔断器(都是P11S/G11S系列的,安装工人素质不高所致。呵呵!)。

深圳市森陆自动化公司有17年从事富士变频器应用维修经验,可去楼主现场免费检测。0755-26180286

网友I:
我公司专业维修变频器,代理日本富士变频器0.4kw----355kw现货供应,如果有变频器疑难问题请致电我公司010-82890009为您排忧解难。

网友I:
楼主的变频器是熔断器坏了,请检查快速熔断器、接触器和模块。13911591008侯工,www.bjbpq.com

网友J:
中国森兰变频济南服务中心,愿意提供非本品牌外的变频服务,需要请致电18905318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