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故障求助:DP网通讯故障

楼主(2009-03-16):
各位朋友们好,我有问题想求助:现有西门子PLC 414-2CPU,用DP网络实现两台PC机画面通讯连接数据,plc引两颗DP线分别到两台PC机,plc的CPU上DP头为OFF状态,两PC机的DP头为ON状态,为什么我关一台PC机后,另一台PC机就通讯不上(数据变黑),这是为什么?

楼主:
与DP头的终端电阻有关吗?理论上说是要5V的电压,是吗?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呢

我这有几个想法(有种方案要考虑成本问题),如果感兴趣的话 一起研究。

swust20035379@163.com

网友B:
关掉一个PC不就是相当于一个站点丢失吗?

楼主:
没解决呢,不关机两机器都没事,关一台机还是另台黑

楼主:
应该是丢了,丢了自己,应该不连累其他站才对啊

网友C:
可能是由于服务器与客户端的问题,如果把作为服务器的PC机关了,那么作为客户端的PC就不能通讯了,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由于服务器与客户端的问题,如果把作为服务器的PC机关了,那么作为客户端的PC就不能通讯了,仅供参考。

你说的服务器和客户端的话,那么是怎么设置的呢?怎么查看?我没听说过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没有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关于关掉一个PC不就是相当于一个站点丢失吗?

是的,必须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B:
关于关掉一个PC不就是相当于一个站点丢失吗?

是的,必须上电。

你说的对,但我还有疑问,为什么同样的配置,在另一套系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为了学习。。。。。

网友F:
同意一楼看法

网友G(2009-06-13):
你为什么要关掉一个pc呢?关掉一个不就是少了一个站点了吗!

网友B:
确信两套系统的配置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