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400后备电池运行更换报警

楼主(2009-03-16):
各位高手,在系统运行过程中能不能换电池啊?我这用这个400的,有两个备用电池,下面还有个选择开关。是这样子,我天关选择的是第2节电池,我觉得这时换第一节电池应该没什么问题(系统在运行),然后我就换了,谁知道我换了之后上面的第1节的指示灯报警,CPU这边外部报警,还以为完蛋了呢,一看系统,没事,没什么影响,但那报警一直都在,这是什么回事啊? 急啊……

网友A:
印象中换过。。。就是运行的时候换的。。

cpu你的报警是啥????

网友B:
用PS407上的那个小开关FMR键进行故障清除就可以了,

楼主:
1楼:我CPU上是那个EXTF报警。

千山独步:高手啊,我知道了,谢谢你的指导,我们这里是浆线来的,老外的400都不教我们,也没给什么资料,就是表面的一些资料而已,很多都还不知道呢,所以还忘以后多多指教!还有个问题,你说FMR键进行故障清除,那我系统正在生产运行中,用它会不会影响生产啊?

网友C(2018-05-30):
FMR键不影响CPU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