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变频器怪故障

楼主(2009-03-16):
东芝变频器VF-S9 7.5KW不带模块测试波形正常,带上模块不带电机上电运行,输出电压平衡,带电机后输出就不平衡了,是何原因,请各位指教

网友A:
驱动没修好!把驱动电源小电容全部换,把稳压二极管光耦都测好,你让变频器自检一下电机阻值,再不行就是主板坏了

上海变频器维修服务中心 技术交流 15900939601

网友B:
把载波调低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指导,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