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在MCGS中怎么看通讯正常不正常?

楼主(2009-03-16):
在MCGS中怎么看通讯正常不正常?

网友A:
在设备调试的0通道不添加变量的情况下就表示通讯状态,当且仅当通讯状态为0时,通讯才正常。

网友A:
你看把通讯状态引出来看通讯状态为几,当且仅当通讯状态为0时,通讯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