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昆仑技创
请问MCGSTPC7062K是不是能实现中英文切换?

楼主(2009-03-16):
请问MCGSTPC7062K是不是能实现中英文切换?

网友A:
用!GetLocalLanguageStr( )函数实现中英文的切换

网友A:
TPC7062K是不能实现中英文切换的,使嵌入版6.8才有这个功能,TPC7062K出厂要把中英文都做好了才行,软件本身不能自动翻译,然后做一个按钮用!GetLocalLanguageStr( )函数实现中英文的切换

网友B(2009-05-07):
建议大家一个中文窗口和英文窗口,进行窗口的切换。用函数切换排版不是很好排。

网友C(2011-04-30):
我也遇到了排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