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电路的瞬间电流过大 对触摸屏有影响吗 有的话怎么解决

楼主(2009-03-16):
急急急...

我用的是eview-人机界面,设备加热的功率100多KW没有用固态继电器,加热的瞬间电流特别大,现在触摸屏出现自动重启的现象,请问这和瞬间电流有关系吗,还是触摸屏的问题,屏用的是24V的???  要怎么解决?

网友A:
降低一次加热回路冲击的方法:1)加热设备分组启动..2)硅碳棒一类冷态电阻小的电热负载应小用功率预热后再加全电压..

稳定控制回路电压的方法3)控制AC220V回路加装CVT恒压变压器,降低电源电压瞬时跌落的对控制回路影响..

网友B:
屏应该没有问题  就看看通讯口 和通讯电缆有没有问题

网友C:
这个就要看大电流有没有干扰了,对触摸屏幕的供电回路以及控制回路时不时有影响了

可以考虑触摸屏的2次隔离,单独供电,通讯电缆加磁环等方法

网友D:
应该是没有多大影响,屏一般是24V供电呀!

网友E:
有干扰的 检查一下线路

网友E:
用维纶的  干扰很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