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问题

楼主(2009-03-16):
想问一下关于PID整定的问题,1在平时我们编写PID程序时给定量如0.75可在调用系统的PID时怎么有上限和下限,2我们运用PID整定时常常进行无扰动切换可在调用系统的PID时怎么实现呢?3系统的PID有上限和下限的报警如果超出设定范围将输出置位可输出是模拟量又如何置位呢?4输出怎么会有数子量呢?那地址如何分配?5如果采用系统的PID是不是和自己编时的一样要在主程序中进行调用

网友A:
仔细研究一下手册,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B:
输出的数字量就象你单独控制一个继电器,通过控制它在一个周期里通断的时间控制加热,离目标温度越近,通的时间越短,也就是在一个周期内加热的时间越少.不知道这么说楼主是不是能领会.工控交流群:45727577

网友C:
前者是输入输出的传递函数的参数数值,和上下限不是一个概念

通过使能位来控制

上下限本来就是正对模拟量的范围来的使得某个存储器置位/复位,否则就是开关量了,通过设定PWM占空比来控制

输出就有模拟量/开关量两种

PID向导会自动生成功能块,当然是在程序中调用,不像在300中直接是FB/FC了

手册里说的差不多了,这个网站还有个温度控制县城的例子下载的,抄袭抄袭啊

200的西班牙的第三方仿真器不支持这个PID仿真,连复杂点的开关量都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