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IMS步进电机如何用OMRON的PLC控制

楼主(2009-03-16):
大虾们:
如题,有谁知道如何用OMRON的PLC带IMS的步进电机的?多谢!!!

网友A:
用PLC的脉冲输出驱动步进电机。PLC要选用晶体管输出并且有高速脉冲输出功能的。

网友B:
1楼师父可以提一下程序吗?想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LC的脉冲输出驱动步进电机。PLC要选用晶体管输出并且有高速脉冲输出功能的。
一语点醒,多谢!那就是说我还要给多一个方向的输出。

网友A:
是的。要看你采用的是那种驱动方式,CW/CCW或是脉冲+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要看你采用的是那种驱动方式,CW/CCW或是脉冲+方向
呵呵,我觉得还是单脉冲算了,我选了个PLC只有4路脉冲输出。但我有3个电机。~_~

网友C(2009-10-30):
虽然回复晚了点,但我要提醒,IMS好象有带控制的驱动器,说不定不需要脉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