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编程器或电脑通讯不良

楼主(2009-03-16):
各位大虾好。本人实验室里有30多个PLC,平常就用编程器进行一些简单的修改应用。最近出现很多PLC与编程器通讯不了的问题,有的PLC又能通讯哦,换了一条通讯线也不顶用。更怪的事,又一台PLC前天还能读出里面的程序,进行程序的修改之后,第二天就通讯不了了,换电脑连接,也是连接不上。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可以是干扰引起吧!建议楼主从这方面着手。

楼主:
谢谢1楼,不过好几个房间都出现这个问题,并且有两个房间附近没有其他电器设备阿。

网友B:
看一下设置是否有问题,另外就是线有没有问题,有的线内部是需要电阻的,

网友C:
建议你买正综三菱编程电缆,里面有IC的那种,日本原装的 1000多   台湾的 800多 国产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D:
原来通讯电缆也起着这么重要的作用啊.学习了.

网友E:
可能是通讯口的问题 有任何问题 请QQ 咨询  251219881

网友F:
什么PLC?搞不懂你说什么?

网友G:
我这有编程电缆和二手PLC出售的。质量保证。我浙江的QQ523860371

楼主:
今天仍不能解决问题,望各位大虾继续指教,多谢多谢!

网友H:
你用表量下电缆是不是有问题了,我们着用得就是线出问题了

楼主:
今天终于解决了,谢谢各位大虾。刚开始是编程器通讯不了,我说过换了电脑也不行。但是今天又用电脑试了一下,换了一根好的电缆,结果ok。原来之前的电脑电缆是坏的。至于编程器,可能是端口是坏的,过两天检测一下,再向各位报告结果。麻烦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