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电机软启动

楼主(2009-03-16):
请教各位达人一个问题:

启动一个75KW的电机,额定电流是140A,使用Danfoss软启动器MCD3000,其设置如下:电机满载电流FLC 140A,电流极限值 400%,电流上升初始值 200%,电流上升时间 15s,瞬间电流过载 450%,多长启动时间保护 20s。

启动过程是这样:按下Start按钮,电机启动,电流从250A左右开始上升至480A左右电机转速突然降低直至停止,整个过程中进线电压降得很厉害,加电容补偿仍启动不起来,变压器容量是100KVA,平时电压是365V左右。

敢问各位达人,上面的描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网友A:
1)100KVA变压器带75KW电机,配置有问题..

2)软启动参数设置不对,如果是空载启动,建议限制电流最大值不超过150-200%,电流上升时间至60S以上..如果是重负载可能启动不了..解决办法:换成变频启动..或加大电源变压器至250KVA以上

网友B:
搞一个二手变频器75KW做启动,很便宜的。

网友C:
变压器容量小。我们厂的没这种情况呀。施耐德软起

网友D(2009-05-09):
恩,变压器容量和启动有这么大关系嘛???

网友E:
“变压器容量和启动有这么大关系嘛???”

1、变压器容量大,电机可以直接启动;

2、变压器容量小,电机不能直接启动;

网友F:
变压器不应该有问题,还是参数设置有问题,可以将启动时间设长一点试试

网友G(2009-07-16):
变压器容量太小,软启动和自藕加压启动原理一样,启动瞬间还是有很大的压降,除了换大的变压器,或加变频器肯定可以解决,以前工程上就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H:
西普达  西普达XPD电动机软启动器 中国著名品牌产品

  7.5KW-8OOKW
XPD015B-3 XPD022B-3
  XPD030B-3 XPD037B-3 XPD045B-3
  XPD055B-3 XPD075B-3
  XPD090B-3 XPD110B-3 XPD132B-3
  XPD160B-3 XPD187B-3 XPD200B-3
  XPD250B-3 XPD280B-3 XPD320B-3
  XPD400B-3
  公司简介:
  卓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位于经济发达的长三角中心城市--无锡,公司一直致力于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陆续向市场推出西普达XPD系列:A型、B型、C型、G型等高性能软启动器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各个领域,并赢得了广泛赞誉。公司拥有一支多年从事软起动器行业的精英团队,公司建立了辐射全国的物流及服务网络。我们和其他公司的区别在于:我们是专业化、规模化软起动器产品的制造和销售公司,我们的所有技术只专注软启动器的革新。西普达软起动器畅销国内、远销东南亚。
  软起动器简介
  XPD系列B型简介:
  软起动器简介:
  概述及控制功能
  XPD系列B型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是采用电力电子技术,微处理技术及现代控制理论而设计生产的具有当今国际先进水平的新型起动设备。该产品能有效地限制交流异步电动机起动时的起动电流,可广泛应用于风机、水泵、输送类及压缩机等负载,是传统的星/三角转换、自耦降压、磁控降压等降压设备的理想换代产品。
  作用
  ◆ 降低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减少配电容量,避免增容投资;
  ◆ 减少起动应力,延长电动机及相关设备的使用寿命;
  ◆ 平稳的起动和软停车避免了传统起动设备的喘振问题、水锤效应;
  ◆ 多种起动模式及宽范围的电流、电压等设定,可适应多种负载情况,改善工艺;
  ◆ 完善可靠的保护功能,更有效的保护电动机及相关设备的安全;
  ◆ 可用于频繁起、停的场合 。
  特点
  ◆ 起动方式:根据负载特点选择不同的起动模式及参数设置,可最大程度的使电动机实现最佳的起动效果;三种起动方式:电压斜坡起动——可得到最大的输出扭矩;限流起动——可有效地限制起动电流;点动——可实现试车调试功能。
  ◆ 高技术性能:由于采用了高性能微处理器及强大的软件支持功能使控制电路得以简化。无需对电路参数进行调整。即可获得一致、准确及快速的执行速度;高强度抗干扰功能.
  ◆ 高可靠性:XPD软起动器所有电器元件均经过严格的筛选,其主控板还须经过72小时高温循环试验和振动试验,从而保证了出厂产品的高可靠性;
  ◆ 优化的结构:独特紧凑的模块化结构及上进线下出线的连接方式,非常方便用户的集成、成套;
  ◆ 多重保护功能 XPD软起动器对电动机的起动有多种保护功能(如过流、过载、缺相、过热等),可降低集成或成套成本,简化电路。
  ◆ 键盘设置功能:便捷直观的操作显示键盘,可根据不同负载,对起停、运行、保护等参数进行设置、修改

网友I:
热管散热器用于大功率变频器散热, 75W软启动效果更佳,

网友J(2009-11-01):
你的设置和直接启动没有什么区别了,软起电流限制在150%启动时间在12S就可以了!你要的是一个启动过程,你的参数却不是

楼主(2011-02-09):
感谢个人达人的帮忙,当时发了帖子后忙于调试一直到现在才看到,再次谢过各位了!

当时的问题还是该厂的电容量不够,电压降的比较快,加了电容补偿后,在修改一些参数设置,可以启动起来了。主要是加大了启动时间和电流的极限值,只要过了极限值没有跳闸,以后也就启动起来了。

网友K(2014-07-17):
联洲电机软起动器 湖南著名品牌

联洲电机软起动器 湖南著名品牌

联洲电动机软启动器 湖南著名品牌

网友L(2014-11-19):
西安西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有“西部硅谷”之称的西安国家级高新区草堂科技园,是一家专业从事电力电子产品研发、制造、 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现有控股公司6家(西安西驰电子传动与控制有限公司、深圳西驰电气技术有限公司、西安西驰电能技术有限公司、西安西驰自动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西安西驰成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成都西驰电气有限责任公司)。近年来,公司不断加快产学研一体化步伐,依托西安交通大学和电力电子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建立了自己的工程技术中心,并与美国艾默生电气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了以可控硅SCR和IGBT等功率器件为主体的技术平台。
   主要产品:
   电机控制类:CMC软起动器(柜)、CMV高压软起动装置、CFC变频器(柜)、CFV高压变频器、CZW直流无刷控制器、CPC调功器;
   电能质量:XCAPF有源滤波、无源滤波、SVG无功补偿等;
   自动化系统集成、 PLC自动化系统、无负压供水设备及电动车控制器等。
   公司现有占地一万平米的生产制造基地,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利用国家创新基金建立高低压电机起动与变频调速试验站,高低温老化室,低压电器产品检测系统,拥有国际一流的检测仪器以保证产品的高可靠性。目前公司已通过ISO9001管理体系认证,取得了中国CCC和欧盟CE认证。产品通过国家电力电子产品检测中心和苏州电器研究所、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检验。
  公司在全国32个省及直辖市建立了办事处和服务机构,并针对全球客户设立了海外事业部,构建的全方位保障系统,力争为全球客户提供高效、迅捷的服务。目前产品以广泛应用于电力、冶金、建材、石化、市政、水利等行业。产品行销中国大陆及海外市场。
  在“创新无限,诚信永恒”的经营理念指引下 ,西驰电气将以“海纳百川,拼搏进取”的精神与合作伙伴共展鸿图。西安西驰电气公司全体员工热诚欢迎各界人士莅临指导!

联系电话:18991995866

网友K:
支持一楼的,电机最大起动电流达到了400A以上,而变压器却只有区区100KVA,明显太小了,压降是不可避免的,两个解决办法:

1、降低电机起动负载,让电机起动电流不超过200A。

2、增加变压器容量,至少能负载400A的电流,像一楼说的换成250KVA的。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即使能顺利起动了,如果启动电流还是要超过400A,持续时间超过15秒,建议换大一号规格的软启动器。

因为软启动器的有最大电流限制以及持续时间限定的,如果超过就容量烧坏。而一般销售软启动器的是不会讲的,你有这个情况建议你多了解一下,避免以后再出现其他问题。

谢谢!   联洲软启动器某某

网友(2016-12-03):
1、变压器带75KW电机,变压器容量小,

2、软启动空载启动,建议限制电流最大值不超过150-200%,切换加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