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变频器给指令报F012故障,请教高手

楼主(2009-03-16):
70变频器,一给指令就报F012故障,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检查一下CUD1板的X172接口,或者是连到它上的电缆

网友B:
可能是驱动板上的故障

技术交流QQ:251219881

网友A:
不是,上次搞错了,是直流的

应该是功率部分有问题,检查接线

网友C:
F012电流太低,就是在电机启动励磁期间,电流未达到空载电流的12.5%,检查电流的检测部分,如:CT、 功率部分如电源办,还要考虑控制单元的背板

网友D:
增大选型,这种变频器就是过载能力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