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要怎么选型?

楼主(2009-03-16):
应该怎么来选择机床的进给轴电机?我看见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方法,用三菱的讲功率,用发那科的讲扭矩,用西门子的讲惯量。当然这些参数肯定都是有关系的。但是到底决定性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A:
个人以为,应该是扭矩、转速和惯量。至于功率,就是前两者的积,不宜单独作为选型指标。

楼主:
那是由驱动器来定电机,还是由电机来定驱动器?

网友A:
那是由驱动器来定电机,还是由电机来定驱动器?

这个问题,没看明白。应该没有谁决定谁的问题吧,配在一起,才有扭矩、转速这样的数据吧

网友B:
根据实际需要吧,但起码功率得够了,能带动负载,这就要考虑扭矩之类的参数了。对一些速度或位置要求比较高的场合可能对惯量的要求比较高。

至于转速,也是在特殊的需要时考虑一下。

网友C:
应该有驱动器来决定电机:比如伺服驱动器驱动伺服电机,变频器带动变频电机或普通电机,我们厂数控机床进给电机是伺服电机,精确

楼主:
现在有很多机械厂自己在做数控机床,但是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应该选什么样的电机。850行程的机场,三菱就会配2.0KW,发那科会配3.0KW,西门子配了个4.8KW的驱动器(曾经在一份西门子的报价单上看过一次,但是配的是不是合理我也不知道)。同一台机床用于进给轴驱动的驱动器竟然相差了这么多,真的有些蒙了。

网友D:
1.以正常加工态的负载力矩(阻尼、切削扰动、加减速惯性等之和)选择电机的额定力矩,以快移加减速所需的惯性力矩选择最大力矩;

2.以快移速度和机械传动比选择电机额定速度;

3.以移动惯量和系统快速性要求选择电机惯量;

4.以电机所需力矩对应的电流选择驱动器的电流容量;

5.以电机所需的额定速度选择驱动器供电电压等级。

至此,与动力有关的电机和驱动器选型可以基本完成,电机功率和驱动器功率/容量则成为选型的附带结果,而不再是依据,也就不必过多困惑于斯了!

网友:
听波恩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呵呵,真的很长见识。

不知道能否更具体点,通俗点,比如怎么来确定负载力矩,惯性力矩等。

网友D:
那是机械科的纯力学问题,建议查阅相关书籍。

网友E:
好像都要考虑的

楼主:
那如果按照这样选型的话,那三轴的伺服电机估计都不会相同,因为Y轴肯定比X轴要重,不过目前好像三轴的电机都是相同配置的,这样做是不是仅仅因为方便?还是说三轴相同功率的电机在控制上会比较协调?

网友F:
我是做直线电机的,有兴趣的可以一起探讨,qq:14931376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那如果按照这样选型的话,那三轴的伺服电机估计都不会相同,因为Y轴肯定比X轴要重,不过目前好像三轴的电机都是相同配置的,这样做是不是仅仅因为方便?还是说三轴相同功率的电机在控制上会比较协调?

是这样,三轴选型相同有利于单一品种采购,价格上会更有优势,备件库存和维护服务也更方便。控制上体现不出更多优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于那如果按照这样选型的话,那三轴的伺服电机估计都不会相同,因为Y轴肯定比X轴要重,不过目前好像三轴的电机都是相同配置的,这样做是不是仅仅因为方便?还是说三轴相同功率的电机在控制上会比较协调?

个人认为是结合了销售上的考虑,才会选择叁轴相同,纯技术角度来说,叁轴选择一样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如果用小功率的驱动器去驱动大功率的电机或者大功率的驱动器去驱动小功率的电机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小功率驱动器驱动大功率电机达不到电机的额定扭矩;大功率驱动器驱动小功率电机会烧电机?

网友D:
“大功率驱动器驱动小功率电机会烧电机?”———限流保护设定点不对,烧电机的可能性极大。另外大驱动的电流检测分辨率对应的电流步距大,会引入额外力矩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