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存储空间问题

楼主(2009-03-16):
求助!!!!!

上位机 iFIX,PLC为施耐德113 03,上位机向PLC的一段内存空间写入数据,但PLC程序未使用这段空间,但这样会不会造成PLC系统运行故障啊?或者说内存溢出之类的问题?  我现在使用的PLC就时好时坏,程序执行时会出现错误执行的状况,会不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请高手支招,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PLC程序未使用,那有没有配置这段内存空间呢?
也就是说,比如iFix写地址402000,那么你的PLC里有没有这个402000?
不过无论如何,不会造成PLC运行故障,更不会内存溢出。

网友B:
会不会是程序覆盖啊,造成只读错误?

楼主:
白天在调试,没上 不好意思!

补充哈!有个网关向PLC写数据,然后iFIX从PLC里读取,PLC不做任何处理,从used reference中看被写的这部分内存空间是没有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程序覆盖啊,造成只读错误?

哥们能不能说得详细点,问题是程序不是不能运行,而是有时候出问题,而且问题很严重,比方说有些逻辑条件已经不具备了,但还有输出。

只读错误是什么意思啊,能解释得详细点吗!

网友A:
iFix只读不写么?
你说的逻辑条件不具备了,但还有输出,是在Unity在线看到的吗?能否说得详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