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在线模拟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17):
我在STEP7中创建了项目,生成一个S7-300站和一个HMI站,然后用netPro组态MPI,

组态画面完成后,在WINCC flexibel 离线模拟HMI是可以的,

但是启动PLCSIM后,再运行wincc flexible RUNTIME ,鼠标点击HMI模拟界面,一点反应都没有

咋回事?

请大虾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跟我开始一样的毛病,在WINCCFLX中不要点模拟,要点“运行”,

网友B:
用netPro组态MPI要是不对的话,也不可以在线控制交换信息;这点你可以查看SIMATIC WinCC flexible 通讯中的连接;另外触摸屏中有错误时启动不了,无法进行模拟;和PLCSIM联接模拟时要点上面这个图标:

楼主:
对:6+9 关于
用netPro组态MPI要是不对的话,也不可以在线控制交换信息;这点你可以查看SIMATIC WinCC flexible 通讯中的连接;另外触摸屏中有错误时启动不了,无法进行模拟;和PLCSIM联接模拟时要点上面这个图标:

我点的是"运行",NET PRO组态也对,WINCC FLEXIBLE中通讯的连接也是开的,也是不行啊!

此外我单独启动WINCC Flexible 的模拟器模拟时是可以的;

一启动"运行"就是不行,没有改变 PLCSIM在线监控的M位变量,也就没有模拟成功!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你可以参照一下自助资料库中“如何使用WinccFlexible与PLCSIM做连线模拟”的教程。

网友B:
另外,你集成HMI的STEP7项目文件存放路径名不能用中文;还有你可以打开通讯中的连接看是否有多个连接。

网友D(2019-08-10):
请问你现在懂了吗?我想离线运行项目,但是发现没有反应,阀门开关都不动,这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