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测量时波动比较大怎么处理?

楼主(2009-03-17):
我在使用涡街流量计,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流量计的测量值波动比较大,但又不是经常性的,该如何处理?

网友A:
你可以观察一下波动时管道是不是有震动。

网友B:
检查探头是否污垢严重?管内介质流动有异常?灵敏度是否调得过高等。供参考。

网友C:
是不是你们那地用汽量波动啊,探头有可能堵了吧,

网友D:
看有震动吗   另外 在小流量时本身就不准    另外要求安装前10后5 ,达的到吗    http://www.jiangyuan.com.cn/

网友E:
可能是管道震动引起的

网友F:
应是管道震动.或是堵了

网友G:
是不是该调校了,灵敏度太高了

网友B:
建议查看一下介质的压力流速,或附近有短促时间段的振动源导致管道发生机械振动。供参考。

网友H:
也可调整涡街的阻尼参数。

网友I(2009-06-29):
检查探头是否污垢严重?管内介质流动有异常?灵敏度是否调得过高等

网友J:
可以考虑加一些阻尼看看!!!!!

网友K:
测量值波动比较大,根据横河流量计的。。。。应该是压力,介质,温度,流量中四项参数之一根本不符合要求,才会“经常性的”。振动嘛。。。涡街是害怕,电磁嘛,原理不一样

网友L:
最具性价比--三晶SAJ高品质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

网友M:
如果在小范围波动的话,可以试着把阻尼时间稍微改大点观察下!

网友N:
管道有驰放槽吗?可能有气泡

楼主(2009-08-03):
测量的是气体,不存在气泡一说。

网友O:
波动时查看介质波动?探头是否好的?管道震动?干扰?灵敏度?

网友G:
我觉得在调校好以后,改动灵敏度等参数是不科学的。主要还是检查下工况、安装工艺以及涡街本身(探头、发生体、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P:
串入电流表能检测出流量计的问题吧?该怎么样检查探头 好像是胶封死的 求高手指点

网友Q:
主要检查工况、安装工艺及流量计相关联的其它设备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