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机床控制技术更具经济意义

楼主(2009-03-17):
φ3500立式机床是一种自动化程度要求较高的机电设备,一般应用于冶金行业,车制各种大型工件;它通常采用继电器逻辑控制方式,设备的电控系统故障率高,检修周期长。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类控制系统已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弊端。近年来PLC机在工业自动控制领域应用愈来愈广,它在控制性能、组机周期和硬件成本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综合优势,是其它工控产品难以比拟的。如果用PLC控制技术对这些系统实施改造,则具有普遍的技术及经济意义。

1 方案选择
原设备为手动操作,根据使用部门的建议,在改造方案上维持改造前设备人一机界面的原始性,这样可以有效减少设备使用人员的误操作,不至于使设备的事故率在技术改造后有所增加。

系统的工作台变速单元依靠液压电磁阀来实现,并由机械传动部件不断地改变传输比,达到改变工作台转速目的。其变速操作相当繁琐,必须先让主机停车,选好速度后,微动使齿轮重新啃合再挂挡,最后重新启动。根据现场负载计算与理论分析,保留主拖动方式,用一台FRN15G95-4JE电压型通用变频器,对工作台电机进行速度换向控制。FRN15G954JE电压型通用变频器具有转矩矢量控制、转差补偿、电AVR自整定、负载转矩自适应等一系列先进功能,在无速度传感器的开环运行条件下,采用磁通矢量控制和电机参数自动测试等功能后,其调速性能达到甚至高于传统晶闸管供电的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原系统还有左右两个刀架,可纵向横向移动,通过电磁离合器与左右驱动电机连接。左右驱动电机有Y/△变换,因此有两级工作进给速度:I级0.29- 45.6m/min,II级0.58-91.2m/min。改造时,仍维持原方式。

2 PLC机型选择

2.1 输入输出点数
PLC控制系统的输入信号包括操作台控制输入、工作台和刀架各速度信号、分布在机床上各部分行程开关及变频器投入信号。共有64个输入点。

PLC的控制负载主要分成三类:一是10台交流电机正反转主接触器;二是用于左右刀架调速的离合器线圈(电磁离合器直接由PLC驱动);三是显示、报警负载(包括显示灯、声光报警器等);四是工作台调速输出(到变频器)。共56个输出点。

2.2 PLC选型
确定输入输出点后,还要进行PLC选型,本系统除了与变频器连接需模拟量外,全部为开关量,再考虑到性能价格比及输入输出点数,选用德维森公司ATCS系列PPC31型机, PPC31为模块化结构,系统配置灵活,编程功能强,性能价格比高。

网友A:
但是目前的机床好像用PLC的不多吧

网友B:
有,是改造旧设备用,新的比较少。

网友C(2009-04-28):
引用 网友A:
但是目前的机床好像用PLC的不多吧

数控机床不用PLC用的是什么啊?

楼主:
这是一个趋势啊,以后很多东西都会用到PLC ,自动化会给人类带来很多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