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ZE伺服控制器的双闭环控制(求助)

楼主(2009-03-17):
LENZE伺服控制器的双闭环控制(求助)

鄙人有一LENZE93EP的伺服控制器,由于系统需要,双闭环控制。
机械减速比 i=4627.5
伺服电机是旋变反馈,1r=65536 inch(脉冲)
负载侧位置环反馈是增量型编码器,厂家说是236000线,另有一说是5倍频。
要求不多,就双闭环。
但是我连上之后发现有一些问题,咨询厂家后还是无法解决。
我把情况和问题贴上,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用过lenze伺服的都应该知道GDC,
我在GDC里面设置参数,主要有以下参数:
机械参数:
C1202/0=46275(机械减速比分子)
C1203/0=10(机械减速比分母)
C1204/0=360(负载侧旋转一圈对应多少用户单位,如本设置,意义为负载侧转一圈对应
360个lenze用户单位,即一个lenze用户单位相当于1/360圈,即1度。)
C11=2000(电机转速限制,以电机实际转速结算,单位r/min)
C1240/0=(2000【r/min】*360【feedconst】)/(60*4627.5)=2.5932(电机转速限制,以用户
单位结算,单位Units/S,也相当于2000转每分钟)
C1250=1000(加速度设置,随便填的,单位units/S2)
反馈参数:
C0025=0(反馈条件自定义)
C420=?(编码器反馈脉冲定义,我设置了5900--236000的1/40;和4720--倍频后的
脉冲数的1/10,两种。)
C421=5.0(编码器的电压)
C490=1(位置反馈源选择,选择增量编码器)
C495=0(速度反馈源选择,选择旋转变压器)
C1207/01=?C1207/2=?(电机和编码器之间的减速比,意义是电机轴转一圈对应编码器转
多少圈;这里我有点搞不清楚,到底电机轴指的是伺服电机侧,还是负载侧?但是总之
我都试了一次。我设置的参数有很多,比如40:1(负载侧转40圈对应编码器转1圈);
1:40(负载侧转1圈,对应编码器转40圈);还有10:1,20:1,30:1等等。但是我
发现能够和我理论上要求的位置相对应的设置方法是,46275:400(伺服电机侧,转的
圈数相当于负载一圈时,对应编码器40圈,此时C420=5900)
C1208=1(编码器脉冲输入翻转)

以上是我设置的参数,
我按照C420=5900,C1207/01:C1207/02=46275:400设置时,运行发现:

位置定位和预期相当,比如我用PS作程序,让负载转360度,或者60度,基本能准确运
行到位置,肉眼分辨不出差别。但是伺服电机的速度却和预期不一样,并且不成线性,
而是成阶梯状分布。下面是几组数据:
1,PS中的速度设置:v0=10%(预期速度,相当于最大转速的百分之几),功能块中
MCTRL-N-SET=5.55%(控制器控制电机转速,同上),功能块中POS-VSET=16384(控制器
控制电机转速,输出以脉冲的形式表示),功能块中MCTRL-NACT=5.29%(电机实际转速
,相当于最大速度的百分之几),显示伺服电机转速V=105r/min(实际转速)。
2,v0=20%,MCTRL-N-SET=16.67%,POS-VSET=49152,MCTRL-NACT=15.88%,V=318.
3, v0=30%,MCTRL-N-SET=27.78%,POS-VSET=81920,MCTRL-NACT=26.67%,V=533.

以上数据显示,速度和预期的转速差距很大,并且和预期转速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
系,但是实际转速的确是最大转速(我设置的2000)和NACT的乘积,这比较耐人寻味
。我观察MCTRL-N-SET的结果,推测转速的关系大致是(20*x-1)/18,得到v0是40%和50
%时的预期MCTRL-N-SET的结果,经过实验后证实,但是对14%或15%,16%等非以10
%为整数倍的数的结果和预期不相同,比如14%应对应(20*0.14-1)/18=0.1=10%,但
是实际上MCTRL-N-SET=11.11%,并且15%和16%时MCTRL-N-SET的值也是一样。同时,其
他v0时,也和上述情况类似,大致有以下对应关系:
1、(0,12%】->5.55%;
2、(12%,17%】->11.11%;
3、(17%,22%】->16.67%;
4、(22%,27%】->22.22%;
5、(27%,32%】->26.67%......
由于此时速度呈阶段性,不能满足系统要求,因此我曾尝试过在1207处改变数值,将
46275除以1.11111....,这样得到的MCTRL-N-SET居然就和v0相等了,但是又发现一个
问题,就是NACT的偏差就更大了,e.g.MCTRL-N-SET=50%->Nact=20%或者更底,速度仍
然无法控制。
我按照C420=4720,C1207/01:C1207/02=46275:100设置时,运行发现:
MCTRL-N-SET和v0相同,但是Nact同样出现以上问题,比预期值低很多。

个人认为,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但是导致如上的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哪些参数在起作
用?因为一共没有几个参数,我挨个试也无所谓,但是应该如何设置?大家帮我参详参
详。
1、为什么速度呈阶梯状分布?
2、为什么MCTRL-N-SET和Nact的差距这么大?
3、当然是如何解决问题,好让我尽早开工大吉。

各位大虾,帮忙研究下。晚生在此先谢过。

楼主:
请,帮忙研究一下,谢谢!

楼主:
再请,帮忙研究一下,谢谢!

楼主:
三请,帮忙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A:
对lenze神交已久,可惜一直没有什么机会用用。 有一个问题:增量编码器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线数,这个要确定下。常用也就2500线/5000线,通常最大才10000线(倍频后40000inc)。 把这个设置对之后,“电机和编码器之间的减速比”这个应该设置好,主要是设置对减速比。

楼主:
lenze用起来倒是不错的,质量过关。

我对编码器也不是很熟,但是我让客户确认过,他说是专门买的英国货,据说是5倍频的。

我猜测编码器的脉冲数是对的,不然为什么我设置的位置能和实际运行的匹配呢?

让人挠头.....

网友A:
请他提供参数。 首先,倍频通常是由上位来做的,也就是驱动器来实现的。 5倍频也没有听说过。。

楼主:
我听到5倍频的时候也很晕的,已经让厂家确认。但是他们坚持说是5倍频,

所以我已经联系他们,让他们传资料过来。

真的有5倍频么?????

网友B:
"真的有5倍频么????? "

应该没有什么奇怪的,只要原始信号不是数字的,比如1V的正弦信号,怎么处理都可以。当然,这种动作更多的是叫5细分。

楼主:
那么请能帮我分析一下我的问题么?

很着急,谢谢!

楼主:
自己顶!

顶完了又顶!

网友C:
     呵呵,俺就用过940和930的,9300下半年就会用到,现在还不懂只能帮你顶下。

楼主:
谢谢,但是时间已经过去这么多了,我只好结帖了。

等我解决问题时,再发一次,大家参考。

by elogioner

网友D(2011-07-14):
酸钥匙,您好!给我发个GDC的安装序列号吧,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