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可不可以同时并联接两块显示仪表?

楼主(2009-03-17):
请教大家热电偶可不可以同时并联接两块显示仪表?如果不能该怎样实现啊?

楼主:
不知市面上有没有可以1路热电偶输入2路输出的产品?

网友A:
热电偶j是可以同时并联接两块显示仪表的

网友B:
热电偶输出的是毫伏电压信号,可以并联同型号的两块仪表。

网友C:
如果输出压降不影响的话,问题不大。可做一比对实验嘛。供参考。

网友D:
最好用温度变送器变成1-5V标准电压信号,温变输出可以并联接n块显示表。再不就用双支热电偶。并联接两块表,有人这么用过,有些表可以有些表不可以,没准。

网友E:
没问题,我们这一直在用,也可以用一只热电偶内有两个偶丝的

网友F:
不能,要加变送器就可以并联多个仪表,市面上有1路热电偶输入2路输出的产品

网友G:
你做一下实验不就可以了,不然就采用双支型的热电偶

网友H:
原则上是不可以的.因为表有内阻,当两个表并联时,其内阻要减小,采样的温度有漂移,不准.我有试验过,

网友I:
现在正在学习仪表中...

网友J:
不可以,要双支热电偶

www.soyb.cn

网友K:
应该是可以的,因热偶输出的是电压信号(mV)。但有时可能因显示仪表不同,而无法应用。

网友L:
这样接不规范,不过本人现场曾应急时这样接过。(二台显示表最好是同一品牌,这样输入阻抗一至为好)

还是用一入二出的温变器为好。

网友M:
如果经过高精度高阻抗电压跟随器隔离后,可以进2路仪表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可以的,因热偶输出的是电压信号(mV)。但有时可能因显示仪表不同,而无法应用。

网友O:
要是可以的话  还生产双支的干什么?

网友P:
可以!热电偶是电压(MV)信号!

网友Q:
可以,有时由于电势的原因,两块表显示会有点差别的,不会太大

网友Q:
引用 网友O:
关于要是可以的话  还生产双支的干什么?

这种方法我以前用过,但两块表会有差异的............没双支的效果好

网友R:
最好使用变速器转换后,一拖二。

网友S:
用个信号分配器,1路变成两路,稳妥点

网友T:
悬,不要忘了热电偶输出的是热电动势,从几毫伏到几十毫伏而已,并联后两只表的阻抗增高,显示会不准的。非要如此,中间加变送器

网友U:
没问题,我们这一直在用,用个信号分配器,1路变成两路。

网友V:
可以的。我们这美国日本的机器都是直接接EUROTHERM 的

网友W:
可以,我们这就是一个热电偶接两台显示仪。

网友X:
双支热电偶

网友Y:
原则上是不可以的.因为表有内阻,当两个表并联时,其内阻要减小,采样的温度有漂移

网友Y:
非要如此,中间加变送器. 否则有可能不好用的!

网友Z:
这是肯定不行的,除非两块显示仪表的输入电阻都为无限大,大家用戴维南定理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结果

大家可以查阅一下《自动检测和过程控制》(冶金工业出版社)一书的温度测量一章,上面就有个一支热电偶能否同时配接两块仪表的思考题。

网友AA:
可以,我们一直这样用

网友AB(2009-04-17):
如果对精度的要求不高的话 是可以这么接的  那些说不行的多半是坐在办工作上搞研究的人

网友AC:
关键是看你用的什么显示仪,最好还是用双热电偶,或带温变的热电偶,两线制输出4~20MA,串在两台显示仪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