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PLC的数据保存功能

楼主(2009-03-17):
大家好,我又来问问题了。请教大家一个PLC的数据保存问题!

       如果有两台电机,工作模式时间控制,当收到启动信号后先比较两台电机的运行累计时间,运行时间短的电机工作。这样我们用一个记时器比较工作时间应该可以满足这个要求。但是如果停电后,这个记时器就回自动复位啊!请问大家如果不想让他复位我应该怎么做哪!

网友A:
也有累计计时的,断电不会丢失的

网友B:
有的是这样如果PIC没有自带小电池,断电会导致一些动态数据的丢失.

网友C:
把时间转到可保存的地址里

网友D:
你在cpu的组态里看看保留区域!!

网友E:
把数据保存到掉电保持区域就可以了。

网友F:
用定时器加上计数器不久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