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请问MCGS通6.2支不支持宁波三星DTSD188电度仪表

楼主(2009-03-17):
请问MCGS通6.2支不支持宁波三星DTSD188电度仪表

楼主:
请问MCGS通6.2支不支持宁波三星DTSD188电度仪表,它遵循DL-645规范

网友A:
可以的啊,MCGS有DLT645电度仪表的驱动

网友B(2009-04-16):
具体还是得开协议 一般DLT/645规约 每个厂家还是有点区别的 。可能需要改驱动。

网友C:
在MCGS驱动里面添加驱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