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用MCGS的软件和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9-03-17):
急急,用MCGS的软件和PLC通讯,PLC是标准的modbus协议,但PLC中的地址不是标准的,请问用标准的modbus协议能正常通讯吗?

网友A:
可以的啊,只要是标准的modbus协议都可以

网友B(2009-04-16):
PLC中的地址不是标准的?? 什么意思

是寄存器地址吧 先看看PLC的说明吧 如果是标准协议 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看看端口的波特率,交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