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rnerPLC中中文字体的创建与使用

楼主(2009-03-17):
          即使步入2009年,对于大部分国人而言,使用英语仍旧是一件让人头痛的事情。如果PLC上不能显示汉字,那无疑会阻挡住相当一部分一用户,那么怎样才能让HornerPLC显示中文字体呢?首先我们需要创建字体文件。字体文件夹Fonts为与Cscape编程软件的安装目录下,在默认安装时,里面只有两种西文字体,我们需要自己动手向里添加我们需要的中文字体。下面就我将以宋体12号字为例,介绍一下如何创建字体。

         首先,进入图形编辑界面,进入Tools下的Start Font Editor。

        在字体下选择导入Windows字体
       选择字体为宋体,字号为12号,其他按下图设置,完成后单击OK
        完成字体生成后请选择Save As,将字体文件保存在Cscape的Fonts文件夹下,名称随意(如宋体12号)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中文字体的创建,那么如何使用呢?首先,选择Tools菜单下的Font Manager添加字体
        在这里用Add添加我们需要使用的字体,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各个屏幕图形组件的字体对话框中选择新添加的中文字体加以使用了
        当您完成所有编辑工作后,需要将程序下载到PLC中,在这之前,应先对中文字体进行如下设置,打开Program下的Download
Option选项
        在其中勾选下载Unicode字符和压缩字体两个选项
       恭喜您,您可以下载程序,使用中文操作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Font Manager中添加字体的时候,没有用到的字体就不要添加了,不然下载的时候会报错哦。

网友A: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Font Manager中添加字体的时候,没有用到的字体就不要添加了,不然下载的时候会报错哦。"

不会吧, 楼主试过了??  值得怀疑!!

楼主:
确实如此,现举例如下。在Font Manager下我加载2个字体,分别是9号和12号字

然后我只使用宋体9号字

然后我下载程序,就会出现下面的报警
报错信息是字体数据超过可用空间。因为没有用到宋体12号字,所以下载字体时系统无法对12号字进行压缩处理,只能完全下载到PLC中,但字体文件本身是相当大的,大约6M,所以会出现上面的报错。

网友B(2009-06-24):
http://hi.baidu.com/plcjmrj免费解秘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