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 CN 模拟量怎么用

楼主(2009-03-17):
S7-200 CN 有B+, A+, M, V, ,I M几个端子,是不是模拟量啊,如果是,应该怎么用啊?

网友A:
看系统手册 有说明的

网友B:
B+, A+, M 是模拟量输入
V, ,I M 是模拟量输出

网友C:
你用的是EM232还是EM235 ?

楼主:
那应该怎么用啊,里面有对应的寄存器吗?

楼主:
我的是S7200 CN没有扩展模块,是PLC上的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