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外部存储卡纽扣电池更换问题

楼主(2009-03-17):
请问大虾们:如果想更换PLC外置存储卡上的纽扣电池,需要什么严格的步骤吗?比如要断电后多久内,必须完成更换步骤;或者带电状态就可以热插拔……我实在是不敢随意更换,万一把数据弄丢,我的饭碗也丢了:(,哪位知道啊,能否告之,感谢!!

网友A:
存储卡上有大小两个纽扣电池,一般只换大电池,小电池5年一换。
所以当你拔出一个电池的时候,还有另一个电池在帮你保存数据。所以不用太担心,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只要别时间太长把剩下的电池耗尽就可以。

楼主:
谢谢朋友,但是我们用的PLC是施耐德TSX 57系列的,存储卡上只有一个纽扣电池啊

网友B:
备份一下程序和数据,断电更换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但是我们用的PLC是施耐德TSX 57系列的,存储卡上只有一个纽扣电池啊

知道存储卡的具体型号吗?

楼主(2010-11-02):
对:abysmal 关于引用 小脚丫 的回复内容: 谢谢朋友,但是我们用的PLC是施耐德TSX 57系列的,存储卡上只有一个纽扣电池啊

知道存储卡的具体型号吗?
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的关注,有型号的,但忘记了,书在办公室里了。那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我是断电后操作的,直接换上了,没有出现程序或数据丢失,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