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下载问题???

楼主(2009-03-17):
海泰克触摸屏下载问题???各位同行,,在下刚接触海泰克,,要下载画面,后面的指拨开关要怎么设置啊,,,下载完成后,,指拨开关要不要还原呢??????????

网友A:
看手册,7号指拨开关打开可以显示屏系统菜单

网友B: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12111320000001

网友C(2011-07-26):
购买的触摸屏带的说明书上有每个拨码开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