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疑难故障,急求专家会诊!

楼主(2009-03-17):
一台三菱FR-A241E-37K变频器坏了,CPU板烧了一个洞,24V短路,将开关电源24V供电端上的整流二极管烧开路了。更换CPU板后,用两相220V输入380V输出250W变压器带,一上电变压器的接线扑扑响,明显电流过大。不上CPU控制板,只上电源板,通电后不会短路。经仔细查找,接电机的模块无问题,回馈制动模块也无问题,电源输出正常,电源板上能检查的IC和其它元件都检查无问题(除了不能检查的几个厚膜)。此机既有回馈制动,又有电阻制动。取掉制动电阻连线后,通电不短路。确定短路是因上电就制动引起。为何上电就制动?除了厚膜已经无从查起,维修陷入困境。还请各位专家会诊会诊,50分相送。

网友A:
更换的CPU板是否对?制动模块确定没问题吗?

楼主:
这是FR-A241E-37K变频器铭牌

楼主:
左上是回馈制动电路,右上是模块驱动电路

楼主:
烧坏的CPU板,右上角的继电器烧掉了,电路板也烧穿了。

楼主:
CPU板在其他机子试过是好的。制动模块不上CPU板通电不动作,一上CPU板就动作。

楼主:
这是电源板,单独通电各路输出电压都正常。除了那些厚膜和有程序的芯片不能确定好坏,其他元件都可以确定好坏。

网友B:
     专业维修三菱、松下、安川伺服驱动器,如有什么需要帮助可以加我QQ:307717125

或者来电:13790524166

网友C:
专业维修各种品牌变频器!!

山东西子电气有限公司

技术热线:0533-2152227

楼主:
怎么没人领赏?呵呵!

网友D:
有可能是烧坏的 电路板碳化造成的 。试试把碳化的地方处理好再试。我以前遇到过印染机上电路板有类似情况

网友E:
我有好多的这个CPU板,你需要可以打电话13506697561陈

网友F:
楼主:你的CPU板是否是A240上的,和241E通用吗?

网友G:
参数设对了吗??

楼主:
CPU板换过的,没用。参数?一通电就刹车动作短路,显示都没有,哪里还有机会设定参数?

网友H:
哎,烧成这样也要修啊,能赚多少啊,zhen

网友I:
根据所述,有可能是直流电压检测回路有问题,一上电就制动。

网友J:
建议还是买一个新的把

网友K:
没修过这种机器,不过看故障现象应该是制动驱动有故障,你的照片看不清楚。

你可以把制动管先断开,测量驱动前后的控制电平是否正常,如果cup输出是对的,那就是驱动坏了

楼主(2009-04-19):
哎!修好了!原来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是我的变压器功率太小,变频器直接接三相电就好了。此变频器挣了4000大洋,今天庆祝一下,呵呵!

网友L:
   A240的怎么如此费电呢???开机200多W了还带不动呢??

网友M:
果如此,收费不低啊,祝贺你!

网友N:
制动控制电路应该还有问题,在控制板上还有没有处理没好的碳化了的地方.

网友O(2010-08-15):
哎  芯老大啊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是西门子的  0.75KW 440的  是我们老板买的二手机   叫我们试机 看一下好坏 用个200W  220-380的变压器带   一带电机输出就自动下降  查了半天  变压器一换大功率的就好了   郁闷死了啊

网友O:
  后来才知道 这款变频器对电源要求很严格    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