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9-03-17):
acs600变频器上电后面板显示正常,面板的最上面一行的最右边的“0”(停车标志)没有;用标量方式,面板和端子均无法运行;哪位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主板电压不够!上海售后维修服务中心 技术交流 15900939601 段工

网友B:
‘‘0"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是ready 标志,如无其他故障或报警信息,请检查第一组的直流电压显示值是否正常。建议此类问题到ABB ACS600 ACS800 系列变频器 使用及维修(诊断)探讨 贴,有ABB服务团队人员回复。

网友C:
同意以上

电压检测欠电压,启动封锁

咨询:15623012956(武汉)

楼主(2009-07-20):
已经知道是NINT板子的问题,

网友D:
谢谢秦岭山人把处理的结果反馈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