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磁阀电流计算!

楼主(2009-03-17):
电磁阀线圈如果是AC220 电功率为10W I=P/U吗?这样算应该是错误的吧 是不是要加上线圈的感抗?

网友A:
公式 I=P/U 中有“感抗”?

网友B:
你测它的电阻R,用I=U/R.

网友A:
直流电阻没用

网友C:
主要感抗起作用。不能只算直流电阻。

网友D:
10W电磁阀电流中的有功分量为10 / 220≈0.05A,功率因素约为0.5,所以总的视在电流约为0.1A。

网友E:
没有太在意过这个事情,以后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