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驱动器的位置控制中电机速度怎么控制?

楼主(2009-03-18):
安川∑-V系列伺服驱动器,在位置控制(脉冲序列指令)时,电机的速度是如何控制的?

是通过内部设定速度还是速度控制模拟量指令,还是通过脉冲的频率来控制?

网友A(2009-05-12):
如果输入是脉冲模式也就是你说的脉冲序列指令,伺服驱动会根据输入脉冲的频率来调节速度;

如果是模拟量输入模式,伺服驱动内部根据输入值的大小调节速度;

网友B(2009-12-05):
西格玛5可以全闭环。

网友B:
工控论坛沉寂啦,以前的大侠、高人们现在都在doing什么,不是转行了吧?

网友C:
同意楼上“jgp1326”的说法!

网友D:
同意2楼的说法,不知能否告诉我你的控制器是PLC还是运动控制卡

网友E(2010-01-25):
       位置时是靠命令脉冲的频率来控制电机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