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kw的电机在故障的情况下可否直接拉断路器?

楼主(2009-03-18):
280kw的电机在故障的情况下可否直接拉断路器?

网友A:
如果你断路器的过流保护调试的精确,在电机故障时会自行跳闸的。如果自己不跳可以手动拉闸,因为断路器允许切断故障负荷。

网友B(2009-06-04):
允许直接拉断路器。如果不允许,断路器不就成隔离开关了吗?

网友C(2009-07-09):
 谢谢!我以完成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