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路控制1个接触器问题

楼主(2009-03-18):
两路开关同时控制1个接触器线圈,接触器无自锁,目的是让接触器线圈在一路开关闭合时得电,两路同时闭合时也得电,只有两路开关同时断开时线圈才失电。线圈电压AC220V,在实际控制中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请曾经用过的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接到线圈的两路零线和相线要一致千万不能交叉了,两路相线要取自三相电的同一相

网友B:
想足10分钟

网友C:
这种电路好象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D:
关键的是用万用表分清同相的火线,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E:
两开关并联就行。但不知有什么实际用途,

网友F:
不能说无实际意义,如果电气控制的要求就是这样,那能说无意义吗?尽管很简单!

如果控制回路电源使用控制变压器进行隔离,两路开关同属控制回路,那么ac220v也就可以放心使用了

网友G:
这个电路必须使用继电器隔离,开关控制继电器.两个继电器的触点并联后串在接触器线圈控制回路中.

网友H:
觉得很简单嘛,就是一个或的关系,有什么技术难点与技术含量呢?

网友I:
接触器吸合控制电路给另外两路并联两路干出点解决了esay,esay!!!!!!!!

楼主:
谢谢各位!!采用方案,这个电路必须使用继电器隔离,开关控制继电器.两个继电器的触点并联后串在接触器线圈控制回路中,继电器互锁,避免了同时吸合。

网友J:
谁画个图看看

网友:
   分清出   相数就可以了 !~~~!~!

网友K:
最好用的是同一个急停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