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流量仪表的参数中 测量误差0.5 %F.S的F.S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09-03-18):
是不是 full scale 的意思呢 望高手解答
另外 雷诺数是什么意思呢 有什么用处么

网友A:
学习了,以前使终不明。

网友B:
FS在wika表上也标明呀!

网友C:
满量程,也是最近刚知道的,嘿嘿!

网友D:
F.S.是full scale 的字母缩写,全量程。流量仪表的雷诺数必须与实测的介质的雷诺数相同,否则会有系统测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