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最近怎么搞的,PLC经常与PC的连不上啊

楼主(2009-03-18):
不知道最近怎么搞的,PLC经常与PC的连不上啊?????

有人知道吗?

请回复?

谢谢!

网友A:
是经常连接不上还是干脆就是根本就连接不上???
你能保证你的通讯线和插头不短路和断路吗??????????

网友B:
有可能是线路老化.或信号干拢.

网友C:
是不是插头松了呀,不然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呀

网友D:
编程电缆或者PLC 通讯口的问题

技术交流QQ:251219881

网友E:
肯定是电脑中毒了,有时候USB拔下来还有COM口是这样不?

网友F:
工控的电脑最好不要乱装其它东西。最好专机专用。否则一旦要重装系统。所需要的装软件的时间要花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