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变频器如何驱动小电机

楼主(2009-03-18):
ABB ACS800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首先变频器控制315KW电机启动负载,当启动后切换变频器控制185KW电机连续运行!不知道能否做到?

网友A:
变频器功率要315KW以上,启动电机后甩到工频,得检测准相位角时甩。

网友B:
不好做,需要相位检测,而且出故障烧马达的机会很大

网友C:
可以。但要注意延时设置,并速度跟踪。

楼主(2009-10-10):
多谢各位了,我已经找到更合适的方法了,就是通过切换用户宏  呵呵

三?川逆变

网友:
你好

  你是你一台ABB315的变频器    先用它来启动315KW的电机上315KW的电机带负载运行到50HZ后,转入工频运行。 再用315的变频器启动185KW的电机后就变频运行是不是?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

楼主:
呵呵 多谢关注 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D(2011-12-01):
现有100KW电主轴一个,开始用55KW台达变频器驱动,转速升至9800时,负载逐渐变大时过流停机,之后再也不能启动,于是更换富士G9S 75KW变频器,现正在调试中,请问这样使用是否会产生问题,该如何设置变频器参数,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