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HornerPLC编写多语言操作界面

楼主(2009-03-18):
        随着公司的发展,我们的产品可能回销往一些国外的用户。由于不同的国家语言不同,势必要求我们的操作界面支持多国语言,并且可以在操作中随时切换。HornerPLC有着良好的语言支持能力,最多可以同时在程序中置入4种语言,并且可以在运行中随时切换。下面我们将以最常见的中英文切换为例,为大家讲解HornerPLC的多语言功能。

        首先先建立我们的英文界面,建立完成后点击进入Language下的Options选项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有两个项目,第一个项目是输入控制语言切换的寄存器,例如当R100等于0时,显示第一种语言,当R100等于1时,显示第二种语言;第二个项目是输入语言的数目,最多为4,这里我们输入2

然后单击Language下的Export将制作好的英文界面导出到剪切板中
打开Excel,使用Ctrl+V将英文数据粘贴到表格中去
然后在第二列中编写对应项目的中文名称(第三列为第3种语言,第四列为第4种语言)

编辑完成后,选中所编辑的所有文本,按下Ctrl+C键,将其复制到剪切板中去,然后回到Cscape的图形编辑界面下,在Language下点击Import,导入编辑完成后的语言文件
点击进入Tools下的Font Manager添加我们需要的中文字体,这里我们选择宋体10号字
然后我们点击Language下的Display Language,将语言换为Language 2
是不是惊讶的发现所有文字都变成了方框了呢?没关系,因为我们还没有对每个文字设置中文字体,设置完中文字体后,一切就正常了。
那么怎么让它在运行时切换呢,我们可以在屏幕上做两个按钮,当按下按钮1时,把0赋给R100,当按下按钮2时,把1赋给R100,这样就可以实现双语言切换了
下载进PLC中,就可实现双语言切换了。

网友A(2010-12-03):
这是哪产的PLC?  没见过。

网友B(2011-01-12):
美国产的,是PLC和人机界面一体化的控制器。

OCS=PLC+HMI+I/O+网络通讯

详见www.hornerchina.com.cn

网友C(2011-07-29):
介绍的太仔细了,学到了很多

网友D:
广告 ! 论坛上应该专门设置广告区,  不要让广告在 这个板块乱发.................................

网友C:
广告有时不可避免,好的管理者会把没用的广告删掉,但只要是这个行业的广告,多少知道一点没坏处的。

网友C:
而且这个也不是广告啊!

网友E(2013-03-18):
我实际使用过Horner的控制器双语言功能,楼主介绍的用法是可以的,但我使用中遇到了些问题,就是英文比较长,中文比较短,在屏幕比较小的情况下不好调整,用了切换有些字体没法显示全。

我的解决办法是做了两套画面,根据英文和中文的长度重新分别规划画面,再用一个按钮在两套画面中实现中英文的切换。

做完以后虽然感觉自己的方法有点笨,但好在这款控制器支持Ctrl+A,Ctrl+C,复制起来倒也不太麻烦。就是不知道楼主在实际使用中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实际使用过Horner的控制器双语言功能,楼主介绍的...

好像没有太好的办法,英文有时候得用缩写的方式,如果遇到俄文的话长度更长........

网友F:
谢谢antony5678255给提出问题,虽然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