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con变频器运行几分钟后就停止输出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09-03-18):
各位大师:

         小弟有一台威肯变频器,其型号是:nxs,11KW。运行几分钟后就停止输出了,但运行灯还亮,也没有报警,就是频率降到了零。我关掉电源,过一会再上电,又能正常运行。但几分钟后还是没输出了。我换了主板也一样的现象。但我发现变频器检测到的直流母线电压只有430V,量了下电压,实际是540V。请教一下各位大师,驱动板上哪个元件出现了问题?

网友A:
是不是频率调节信号有问题

一般是电位器调节 可能哪里松了 接触不良  导致模拟信号不稳呢?

网友B:
技术不是很懂,但还是帮顶一下,希望更多人来帮助你

网友C:
你查下故障代码先!有没可能是参数没调好!~

网友D:
变频器模拟调节电位器接触不良,或变频器参数设定有误。

网友E:
安川F7也碰到过同类毛病,不知何原因?

网友F:
对:浪仔 关于

是不是频率调节信号有问题

一般是电位器调节 可能哪里松了 接触不良  导致模拟信号不稳呢?

内容的回复:楼主就照1楼说的查一下吧!我也经常碰到这种问题。

楼主:
不是电位器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变频器检测到的直流母线电压不正常,显示的直流电压会慢慢的下降,降到420V时就没有输出电压了。哪位知道哪个元件出现了问题?谢谢!!!

网友G:
没修过,说不了。看看起直流母线上的相关电路吧,比如大功率的取样电阻,光藕,有的电压是取自开关电源次级绕组的,整流之后一般用的无极性电容或贴片电容这类,容量0.01UF左右。

网友H(2012-01-05):
电压检测坏了呗,先把母线电压检测修下

网友I(2018-11-17):
最近修过一台vacon NX变频器,发现上单相电380时,带负载运行,直流母线电压会拉低,上三相电正常运行,另外VACON的变频器电压检测确实不太好修,x9c104s电子电位器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