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有关宏调用

楼主(2009-03-18):
各位大侠好:

今使用ACS800 变频器,在调用宏时,发现问题,通电调用宏一,在触发DI1为高电平时,调用宏二,面板显示调用宏二成功,

显示宏二了,但内部相关电机参数仍然是宏一的,在调用宏一,则参数是宏二的,总是反过来。请问各位大虾们,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分别在宏一宏二状态下把对应的电机参数输一遍。

网友B:
把你的两组参数都一一对照一遍,是不是设置错误。修改完任何一组参数时记得保存。

网友C:
内部参数设置有问题,请详细检查一下你的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