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WAY Test 不通

楼主(2009-03-18):
有个问题请教.

 进入XWAY Test, 点击连接,看到白色小点跑圈, Start 按钮由灰变亮.点击Start 按钮,Request 小灯黄橙两色交替闪亮,但Request 数字不变, 一小会儿后显示: "No remotel ACK in function net_query! Stay connected ? (Y) (N) "

就是不通过啊,怎么回事。

网友A:
用XWAY在测试什么连接?UnitelWay还是以太网?

楼主:
恢复楼上的,XWAY在测试unitelway连接。

PS:你起床好早,真勤劳。

网友A:
UnitelWay的连接有时确实会有奇怪的问题。首先确认本地串口选择正确,数据位8,奇校验,停止位1,UnitelWay slave address的base 1, number 3,速率选19200。
如果以上都对,在Advanced页里面有一项“Force Virtual Com Port”, 打个勾再试试。

楼主:
回复楼上的,“Force Virtual Com Port”啥意思?

楼主:
PLC里没有插入扩展的内存卡,没有影响吧?

应该不会影响到Xway的连接测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里没有插入扩展的内存卡,没有影响吧?

应该不会影响到Xway的连接测试吧?

没有影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的,“Force Virtual Com Port”啥意思?

UnitelWay的驱动的兼容性做的不好,有时会连接不上。我以前曾经这样设置后就连上,但原因也确实说不清。试试看吧。

网友B:
首先你要看能不能PING 通PLC,先然后再设置。我记得首次设置的时候一定要plc和电脑连接好

网友C(2009-04-25):
引用 网友A:
UnitelWay的连接有时确实会有奇怪的问题。首先确认本地串口选择正确,数据位8,奇校验,停止位1,UnitelWay slave address的base 1, number 3,速率选19200。
如果以上都对,在Advanced页里面有一项“Force Virtual Com Port”, 打个勾再试试。

我安装的这个XWAY里面的高高级选项里面没有“Force Virtual Com Port”?什么原因呢

我是刚从施耐德网站上下的软件

网友D(2009-06-07):
硬件连接应该是通的,感觉只是通信参数设置不匹配,建议将Unitelway驱动重新加载复位!也就是在Unitelway驱动页中将COM号和通信参数重新选择一遍,通信参数选择默认(default),然后点击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