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编码器在系统中有哪些作用?只能作为状态反馈监控吗?有提高精度的作用吗

楼主(2009-03-18):
如题

网友A:
当然,要不然监控它封干嘛,就是用来做成闭环控制的嘛,没有它就成步进系统了。

网友B:
编码器本身的精度是伺服系统精度构成环节的最重要因素。

楼主:
其实我是想知道是否通过编码器可实现“纠偏”功能,比如说伺服收到10000个脉冲,而编码器实际反馈9990,这个时侯是伺服是否能自动判断,作些补偿处理,比如,再多转“10"个脉冲,达到10000。

网友B:
“比如说伺服收到10000个脉冲”———是指令脉冲吗?如果是,则伺服的位置闭环会自动调节电机使最终静态位置趋于10000,但能不能准确达到10000还受负载大小、伺服增益高低等因素的影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伺服不可能静止在10000这个点上,而是最小以±1个脉冲的摆幅来回摆动。

楼主:
了解 伺服有这个功能,但是可能有时受负载影响会有产品细微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