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如何在台达触摸屏里修改PLC参数

楼主(2009-03-18):
我用台达主机28SV、ASDA-AB伺服、台达触摸屏B系列。设计了一台专机。程序以编好,但我想在触摸屏里通过PLC修改伺服运行参数。就不知道怎样搞了。请各位指教一下。控制原理是触摸屏←→PLC→伺服

网友A:
您要改什么参数,如是改伺服的参数得和伺服也联线.可联系我
.XHZJ2008@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