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3000中阀门的正反作用怎么设置

楼主(2009-03-18):
各位大虾:cs3000组态中,阀门的正反作用怎么设置,PID怎么设置?

谢谢!  邮箱:csdm1000@163.com

网友A:
在PID详细设定里,第一页中间位置可以选DIRECT 或REVERSE。

网友A:
阀门有的是气开,有的是气关,对于DCS来说输出4-20mA信号,如果输出0开度为全关,输出100开度为全开的话阀门是正方向;如果相反的话,就是说输出0开度为全开,输出100开度为全关的话,这样为了保持一致,即都是0全关,100全开,需在AO卡件中对每个AO通道的方向进行设置。如果是后者选择REVERSE就正过来了。

网友B:
1楼正解,

2楼是废话!如果是这样设置的话,容易出现生产问题的

一般情况下 在OC和CO里面定义调节阀的(气开/闭型) 不需要对A0卡件更改正反电流

网友C(2009-04-20):
1楼正解,通过参数DR也可以,

网友D:
其实,最简单的学习DCS的方法,就是读工程。

找一个你熟悉的项目,仔细的研读算法程序,全部读懂后,就OK了

网友E:
在CS3000中,应该这里理解,AO卡件中的DIRECT & REVSER是根据这个阀门是FO,还是FC来设置的,目的是为了MV值和现场阀门开度保持一致,而PID里的CONTROL ACTION的DIRECT & REVERSE是设定控制器的正反作用,希望这些能帮助到各位

网友F(2009-08-02):
引用 网友E:
关于在CS3000中,应该这里理解,AO卡件中的DIRECT & REVSER是根据这个阀门是FO,还是FC来设置的,目的是为了MV值和现场阀门开度保持一致,而PID里的CONTROL ACTION的DIRECT & REVERSE是设定控制器的正反作用,希望这些能帮助到各位

楼上正解

我是横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