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MCGS的软件,请问在电脑上做的工程能不能通过U盘把工程考到屏里?

楼主(2009-03-18):
用的MCGS的软件,请问在电脑上做的工程能不能通过U盘把工程考到屏里?

网友A:
不可以,因为工程下载的时候把相应的驱动、数据对象引用表以及工程等都下载下去了,而通过U盘考的只是工程

网友B:
用易控组态软件,可以直接把工程考走,不影响使用。

网友C:
平板电脑安装xp或者2000专业版 +mcgs通用版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