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昆仑技创
请问MCGSTPC7062K和TPC7063H的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09-03-18):
请问MCGSTPC7062K和TPC7063H的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7062K有两个串口,USB口是一主一从,分辨率是800*480;7063H有4个串口,USB口是两个都是主口,分辨率是640*480

网友B(2009-05-07):
7062K有两个串口COM1是RS232,COM2是RS485,USB口是一主一从,7063H有5个串口,USB口是两个都是主口,分辨率是800*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