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双盘磨浆机用变频器节能效果明显吗?

楼主(2009-03-18):
本人才接触变频不是很久,假如一家纸厂的磨浆机一般都是在90%负载下运行,而且电机运行电流基本上都是在额定电流左右。请问用变频节能的空间有多大?效果能否达到10%呢?还有顺便问下,双盘磨浆机是属于哪类型的负载呢?高手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变频器节能是有前提条件的,在特定的场合下能够节能。如果你的设备需要调速,最好是类似于风机、水泵形的负载,此时才有可能节能。

如果你的设备根本不需要调速,此时用变频驱动,不但不节能,反而多耗能!

网友B:
具体节能需要根据工况决定,象你说的情况一般是达不到10%的,但是具体需要生产中相关数据,需要服务,请致电18905318898

网友C:
磨浆机功率应该在75~220KW的,看启动方式是空载启动还是带负载启动,带负载启动的话建议使用软启动器也带节能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