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变量与动态对话框的区别

楼主(2009-03-18):
小弟刚接触WINCC,能给我解释一下连接变量时变量与动态对话框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他们之间会有很大的区别,具体你最好去看一下Wincc使用手册。

一个简单的举例说明其中的区别之一:
变量链接是链接变量管理器中创建的变量,但是当需要一个表达式呢?那就需要使用到动态对话框。

Good Luck

网友B(2010-08-04):
那位能回答的在明确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