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用过施耐德CONCEPT里面的PID功能块的或自编PID程序的高手指点

楼主(2009-03-18):
现在手上有一个控制需用的PID控制。我用里面自带的PID功能可是一直不很理想。也有可能是我的一些参数设置不正确。如果有用过里面的PID功能块或者是自已编写的PID程序的高手们能否发一份实例给我(邮箱zhm39913884@163.com),小弟感谢万分。

网友A:
看concept中PID指令的帮助解释说的很详细,比例、积分、等参数设定要根据工艺反复测试,没有固定参数值,得出理想稳定的控制输出很麻烦。

网友B:
PID调节控制与所使用的设备的特性也有很在关系,做好程序后也要对设定的工艺参数进行反复的调整测试直到达到理想的效果。没有哪个是一次成功的。

网友C:
我可以发一个给你!使用效果很好。

网友D(2009-04-30):
能发个给我吗?(邮箱 hydqdl@126.com)万分感谢~

网友E:
发一个给我吧,万分感谢。nt2010@126.com

网友F(2009-09-24):
那位大哥给我也发一个吧

Twido带PID的

急用

网友G(2010-06-25):
那个大哥发个PID程序给我,谢谢

网友H(2011-11-03):
能给我发个么?谢谢了

网友I(2013-07-18):
能发个给我吗?(邮箱 408191132@qq.com)万分感谢~

网友J:
这个发了也没用了,要根据具体的项目进行参数调试。

打个比方,温度调节和流量调节的PID参数就天差地别了。

编程软件自带的PID功能块基本能满足大部分用户的需要。

前面有位要Twido的PID程序的朋友,Twido的PID就已个功能块,各参数的定义在设置功能块时都能看到解释,Twidosuite软件自带的Help文档也很清楚地说明了,配置起来完全没有问题。

至于要自己写PID功能的朋友,我可以提供一个思路。可以分为两段程序,远离目标点的时候重响应速度即P参数。接近目标点的时候,重调节速度即I参数。

网友K(2014-03-03):
楼主,能发个concept 984 pid 指令的程序给我,309064406@qq.com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