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对普通电机有危害吗

楼主(2009-03-18):
我们现在有几台普通电机,都是用通用型的变频器进行调速的,我知道有变频电机,请问,变频器对普通电机有什么伤害吗?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网友A:
一般使用的话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害,不过有特殊使用要求时尽量使用专用的变频电机

网友B:
用变频器的普通电机的寿命肯定比不用变频器的普通电机寿命短

毕竟变频器输出的是PWM波,高次谐波比较多,du/dt较大,容易击穿电机的定子绕组,导致烧电机。

而且,专用电机还考虑了低频下的散热问题和高频下的平衡以及轴承的承受能力等

网友C:
在低频时要考虑电机散热,和重载启动,对电机绝缘要求较高,一定不要超过工频

网友D:
主要是散热

变频电机的散热风扇是单独供电的,变频调速 对它的转速不产生影响

而普通电机的风扇是装在转轴上的,变频调速很慢的时候 风扇也慢,散热成问题啊

网友E:
同意二喽的,用变频后注意的事项特别多!

网友F:
同意上述说法!一般情况下是没什么影响的!